楼主(2012-04-08):
激光转速测量探头,
测量范围:0-50000rpm
电源方式:外接24VDC
输出:脉冲或模拟量
引出线长度:3-5M
精度:±5R
因被测物无固定型号,被测点轴端长度小。需要探头以杆状型体安装在自制工装上,并用激光接触被测设备,用于读取数据。
   市面上有手持式的,是用红外激光束照射贴在电机轴上的反光贴条,来读取转速信号。我司也有几部。但手持式有缺陷,必须要人手持,不能和高速旋转部件隔离,操作人有风险;再就是无模拟量和脉冲输出,控制方式受限。所以才有上面的要求!我们公司是维修航空器材的正规企业,请有解决方案的前辈们帮帮忙。有样本的话可以发到我邮箱pulse_2000@163.com,谢谢!

网友A:
下面是步进电机的程序,请问最后一条指令:POINT EQU 0150H 怎么有问题?谢谢!

ORG 8100H
ROUTN2: MOV R2,COUNT
LOOP0: MOV R3,#00H
MOV DPTR,#POINT
JNB 00H,LOOP2
LOOP1: MOV A,R3
MOVC A,@A+DPTR
JZ LOOP0
MOV P1,A
ACALL DELAY
INC R3
DJNZ R2,LOOP1
RET
LOOP2: MOV A,R3
ADD A,#07H
MOV R3,A
AJMP LOOP1
DELAY: MOV R7,#02H
L2: MOV R6,#02H
L1: DJNZ R6,L1 ;寄存器减1,不为0转移到L1
DJNZ R7,L2 ;寄存器减1,不为0转移到L2
RET ;返回
POINT:
DB 01H
DB 03H
DB 02H
DB 06H
DB 04H
DB 05H
DB 00H

DB 01H
DB 05H
DB 04H
DB 06H
DB 02H
DB 03H
DB 00H
COUNT EQU 30H
POINT EQU 0150H
END

网友B:
有这样的光电传感器?

网友C:
50000,你看看编码器有没有1W多的有,5W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不知道有手上有开关频率在100K的反射式光电传感器!
急啊!请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