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故障

楼主(2012-04-09):
请问,谁知道永宏fbe-20mc是单片机还是plc,我公司千昌25冲床上fbe-20mc,工作中 err灯闪亮自动停机,冲床转速表始终在75,转速调节快慢正常。关掉电源重开,可以工作半小时到一小时又自动停机,err灯闪亮,所有按键失灵,必须关掉电源重开又可以工作一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另外fbe-20mc和fbs-20mc故障查询方式,故障码是一样的吗?盼高人告知。
请问谁有fbe-20mc使用手册吗?麻烦您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abc56000@163.com.谢谢。电话是15924372162

网友A:
PLC;
资料到永宏网上下;

网友B:
err灯运行一段时间闪可能是程序有哪个地方出错了,从新检查下程序
错误码使用手册中可以查找http://www.fatek.com.cn/

网友B:
err灯亮有很多原因,也可能是程序中有错误,致使err灯闪亮,可以查下程序确定无错误
错误代码使用手册中可以查询www.fatek.com.cn可以查询

楼主:
谢谢,通过同机台plc互调初步查明,是硬件原因,是转速表数据处理部分出错引起的。

楼主:
但是在官网上没找到fbe-20mc的故障代码,只有fbs-20mc的,请问:谁有fbe-20mc的故障代码,能来一份吗,谢谢。abc56000@163.com

网友C:
老产品了,备份好程序,用时间长了,硬件快不行了。

网友D(2012-06-03):
更换一个同型号的PLC替换再试一试

网友E:
FE-20MC已经归为老机型一类了,建议您在下次使用永宏PLC时换成新款永宏PLC FBS-20MCR,转换程序也较简单,愿与我一同探讨技术问题请联系我。

网友F:
有可能是外部中断啊,内部程序等原因导致PLC系统异常,从现象上来看未必是PLC硬件的问题。

网友G:
错误代码介绍
这两个是永宏使用手册中的错误代码分析。

网友H:
FBe是老机型了,是建议可以跟换一个新机型了!

网友I(2012-12-25):
建议换成永宏FBs系列机型。FBE早停产了已经。

网友J:
请问楼主"  是硬件原因,是转速表数据处理部分出错引起的"怎么说,能告诉一下怎么解决的吗?QQ:57858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