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低压配电柜有哪些类型呢?

网友A:
低压配电屏,主要可以分为固定柜和抽屉柜
固定柜:GGD等,结构简单,散热效果好,运行可靠性较高,检修影响面较大
抽屉柜:GCS,MNS等,结构复杂,散热效果较差,运行可靠性较低,检修影响面较小
这可长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说不完呀,我这个是在 一本报告上看到的。中国低压电器网http://www.dydq.com.cn/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市场、产品、标杆企业研究及投资预测报告》http://www.dydq.com.cn/zhuanti/hangyebaogao/hbjs.html,上面分析的很全面,有时间可以去看下

网友B:
我们主要做非标
一般做PLC控制柜,动力柜之类的

网友C:
类型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