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还没开始实习,公司就把我叫过去帮忙了。目前真的狠头晕啊,那个I/O模块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要分数字和模拟呢?
  小菜我现在新加坡上学,公司就我一个中国人,压力相当大,前辈们一定要帮帮我啊!! 我公司现在用的主要是洛克威尔的产品

楼主:
没人回。。。自挽

网友A:
上百度搜答案

网友B:
数字是位,可以做触点输出,模似量是电压或电流,热电偶,电组信号,

网友C:
楼主很幸运,从基础慢慢开始学习吧,来得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是位,可以做触点输出,模似量是电压或电流,热电偶,电组信号,
谢谢啊,虽然还是有点模糊,我会多找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幸运,从基础慢慢开始学习吧,来得及的啊!
多谢鼓励,我一定会努力的。问下有没有比较好的自学的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百度搜答案
谢谢回复 可否告知下搜什么关键词? 我搜出来的很多卖产品的

网友D:
数字量:你直接理解就是开关信号,
       输入DI:如按钮的闭合、断开,电机开关状态灯
       输出DO:如电机的启停控制,阀门开关等
模拟量:
       输入AI:4-20ma,0-10v,热电阻等,注意信号类型不同,可能的模块不同或跳 线、接线方式不同,
       输出AO:输出模拟量信号控制现场调节阀、变频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量:你直接理解就是开关信号,
        输入DI:如按钮的闭合、断开,电机开关状态灯
        输出DO:如电机的启停控制,阀门开关等
模拟量:
        输入AI:4-20ma,0-10v,热电阻等,注意信号类型不同,可能的模块不同或跳 线、接线方式不同,
        输出AO:输出模拟量信号控制现场调节阀、变频器等
谢谢啊 明白了哈哈

网友E:
同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