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变频器(输入380V  输出380V)控制三相异步电机(380V),电机引出来的6根线要如何接到变频器呢?是星接还是角接呢?
   小弟求教各位师傅  谢谢!

网友A:
看电机铭牌及按工艺要求

网友B:
看电机的名牌标注,电机铭牌上都标注:380V/星接或者角接

网友C:
一般都是星接

网友D:
4千瓦以上包括4千瓦三角接

网友E:
我见过的都是星接

网友F:
具体要看多大功率,一般大功率电机接三角,才不会改变它的效率

网友G:
如果你的电机星形/三角型接法对应380V/220V的话,按星形接法;

网友H:
我这边都是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