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正弦编码器的刻线排列、检测正弦波形、解析4倍频的结构和原理

刘志斌    2012.04.09

如图:

1、正弦编码器的刻线参数和排列规则:

1)刻线宽度与刻线间隔相等;

2)有4条相同刻线数的刻线a、b、c、d,排列方法如图所示;

3)a、b(或c、d)刻线与间隔错开;

4)a、c错开90°

2、检测波形的合成:

1)每条刻线检测到的模拟信号强度是正弦波形的半周;

2)a+b合成正弦波形,c+d合成正弦波形,两个正弦波形互差90°;

3、4倍频解析脉冲形成原理:

1)每个刻线的正弦半波,整理产生1个方波脉冲;

2)4条刻线解析合成4倍频方波脉冲;

楼主:
版主,我怎么上不了图?你能帮我把那幅图贴出来吗?谢谢!

楼主:
1、刻线是方的,波形为什么是正余弦波形呢?

2、当光线从刻线方孔投射到接受感应器时,感应器得到的信号强度不是一个方波;

3、感应器得到的光信号是由弱→强→弱的过程;

4、这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正余弦的半波脉冲;

5、如果“a、b(或c、d)刻线与间隔错开”,a、b(或c、d)合成一个完整的正弦信号(落后90°的正弦信号);

6、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正交的正弦波信号;

7、我们从这个正交的正余弦信号,通过整形电路,获得4个方波信号,分别对应正弦信号的最大之处;

8、这就是有关论文中所说的,在一个正弦波形的0°、90°、180°、270°处分别得到1个方波信号,这样一个正弦脉冲解析出4个方波;

9、这就是正余弦编码器的4倍频的原理,

10、如果一个正余弦编码器的刻线是2500条,实际有4圈平行的2500条相互错开的刻线;

11、我们最终得到的4倍频2500×4=10000个方波脉冲,其实是实实在在的10000个检测脉冲,对应着10000个实实在在的刻线;

12、也就是说这种编码器的分辨率就是1/10000周;

13、所谓4倍频的说法不妥!

14、这实际是一个从传感器中得到的合成模拟信号,然后进行波形整形,得到方波脉冲数字信号的一个过程;

15、这个波形整形是在接受编码器信号电路中进行的;

16、把“4倍频”改成“4合成”更有道理,更切合实际!

网友A:
圖錯 內容也錯 此4非彼4 不懂硬裝懂 小心得內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錯 內容也錯 此4非彼4 不懂硬裝懂 小心得內傷

1、不懂装懂的是你自己;
2、用4圈刻线,合成4倍于一圈刻线数的4倍的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是一种基本工艺;
3、一种办法是从刻线所得的光信号为模拟正余弦信号,称之为正余弦编码器,;
4、一种办法是从刻线所得的光信号为方波信号,称之为方波信号编码器;
5、正(余)弦编码器,由刻线直接输出的彼此落后90°的两列正(余)弦波,通过波形整理电路,可得到4倍的方波脉冲信号;
6、方波信号编码器,由刻线直接输出的4个彼此落后90°的方波信号,只能通过微分电路,在上(下降)升沿检出、合成4倍频个尖峰脉冲串信号;

网友A:
圖錯 內容也錯 此4非彼4 不懂硬裝懂 小心得內傷
先前自創分倍頻 現金推出尖峰脈衝 那明天呢
還是那句老話 海德漢看到鐵定把她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錯 內容也錯 此4非彼4 不懂硬裝懂 小心得內傷
先前自創分倍頻 現金推出尖峰脈衝 那明天呢
還是那句老話 海德漢看到鐵定把她笑死

1、18位、19位、20位、21位计数器,最大各位脉冲记数值是:
1位:131072个/s 262144 524288 1048576 2097152
2位: 65536个/s 131072  262144  524288 1048576
3位: 32768个/s   65536  131072  262144   524288
4位: 16384个/s   32768    65536  131072   262144
5位:   8192个/s   16384    32768    65536   131072
6位:   4096个/s     8192    16384    32768     65536
7位:   2048个/s     4096      8192    16384     32768
8位:   1024个/s     2048      4096      8192     16384
…        …            …          …         …           …

楼主:
2、如果编码器的解析度在二进制数之间转换,必定用的是二进制计数器的分、倍频作用实现的;
3、这种用二进制计数器的分、倍频关系改变编码器输出脉冲数时,编码器的实际分辨率不会跟着变化;

楼主:
4、如果用的是4圈对称刻线技术工艺生产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是4圈对称刻线相对应,是实实在在的检测结果,编码器的分辨率随之提高4倍;
5、在语言描述时本不应该用“倍频”这样的字眼,而应个用4合成才是正确的:
6、这种4圈对称刻线技术工艺,有两种方法,一种刻线输出信号波形为正余弦,另外一种刻线输出信号波形为方波;
7、它们的刻线排列工艺不同,4合成的电路和方法不同;

楼主:
1、所谓正余弦编码器,是指从刻线得到的信号强度的变化波形是准正余弦波形,即弱-强-弱;
2、这种信号整形后,在最大值处可以得到一个方波信号;
3、彼此相差90°的正余弦信号,一周可以整形合成4个间隔相等的方波信号;
4、它的刻线方法如图,4圈对称刻线,两两反向排列,两对相差90°;
5、如果从刻线得到的是方波信号,就完全是另一码事!

楼主:
1、所有的编码器,从刻线得到的信号波形,不是正余弦就是方波信号;
2、所以编码器依此分为两类,正余弦编码器和方波编码器;
3、也就是说4条基本刻线有两种排列方法,输出信号及其处理电路完全不同,彼此不能兼容!

网友B(2012-05-10):
我们的曳引机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配的是海德汉正余弦型编码器,变频器用的是施耐德ATV71L系列电梯专用型变频器,但是为什么编码器的线要通过分频卡接入变频器。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分频卡什么作用?为什么异步电机不需要通过分频卡把编码器的线接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