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3*185的VV电缆是穿在污水管里的,不知道会不会腐蚀,可以多少年不会腐蚀

网友A:
看你的下水道是什么性质的水  要是酸碱浓度较高的 那就危险了  最好 还是悬空 有条件做个电桥或者埋管嘛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污水管里呢,可以考虑楼上的观点。

网友C:
一般自来水的话,就不怕了,别的乌七八糟的水 不知道

网友D(2012-06-26):
一般洗化用品污水都是酸性的,如果是生活污水管道的话,按227IEC53(RVV),PVC的绝缘料和护套料耐酸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如果环境特殊就需要耐酸碱的绝缘料电线了;污水管道电缆线更应该考虑的是电缆破损(机械、拖拽、冲刷等),污水渗入导致的漏电,可选用耐磨性好的,防水构造的RVV线;或电线外部加个防护套;

网友E:
为什么要在污水管布线呢,电线破皮怎么办啊,实在不行可以穿防腐蚀的胶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