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各位大侠,本人是初次用伺服电机,用法是:伺服电机传动理杯子,伺服电机是一直处于动作状态。每数一定的杯子数后给一个输出信号,这个用一个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还用加别的元器件吗?请各位前辈帮帮忙。很着急不知到怎么弄!在此谢谢各位前辈们了!!!!!!!!!

网友A:
试下 走位置模式
方法1   先设定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你 转一定的杯子的脉冲数
       设置DO为等位完成信号    到了位置就相当于 转到了指定位置  DO就会输出了
方法2   用伺服的中断定长功能   一样设置中断定长长度
       启动给中断使能信号     到了以后 会有一个中断完成信号     将DO设成中断完成信号  就会输出了

网友B:
想法很好,只是我了解到目前伺服一般只做定位,没有做逻辑控制,一般来说伺服也是同PLC一起使用的,这个计数放给PLC来做,小意思了。绝大多数伺没有这样的功能。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