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我这一台螺杆空压机(22kw)的,老是电压过高停机,测的电压为420V,咋解决?

网友A:
哎 别人是献电压低 你是嫌高 调节变压器分接头 调低点吧 另外可以请厂家修改空压机的电压保护值 其实420伏对设备影响不大的

网友B:
把变压器调低吧

楼主:
如果多开一些设备电压会不会降下来啊?

网友C:
变压器上调节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复盛22KW的吗?
我单位复盛的空压机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定期的出现电压过高故障停机,电源电压只要在419V这样马上跳停,后来串一个10K欧的电位器进去分压了,一直这么用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呢……

网友E:
如果有用户密码的话把空压机上的设置调高一点。

网友F:
除非你们正常生产的时候电压的确偏高,否则不建议你去调变压器.建议你还是在空压机设置上想办法吧.

网友G:
我们用的也是复盛的,电压老是高跳停,每次都是开一些其他设备才能开起来。参数没法改,密码好像说是会定期改变只有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