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使用步进电机驱动传送轴,利用F171指令让电机运转,这些我都看懂了,后面有一些话我看不懂图
请问为什么一个奇怪的DT里塞那么多数据?这个DT有什么特殊功能?

楼主:
我刚来论坛不知道怎么悬赏之类的,你们要百度的分或者Q币什么的都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图片请直接传上来;你空间用的图片是看不到的;

网友B:
恩 看不见图··

网友C:
先学会用软件,按我下面的操作方式自然就明白了的:

网友D(2012-05-14):
请教高手,我plc怎么运行不了,说缺失NAiS_MEWFPWIN.dll文件,我下载了这个文件到电脑里,但加载不了。谁可以帮忙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截一部分图给我吗?我做毕业设计要用,感激不尽!或者教我怎么安装软件也行!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