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第一次看见变频器输出波形 不是纯正弦波 是方波 很杂乱的方波   我一直以为变频器输的的是纯正弦波呢 今天亲眼看见很失望 不知道进口的变频器输出的是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A:
哈哈 所有的变频器输出的都不是纯正弦波,都是方波,只是接近正弦波。所以你不用失望了 哈哈

网友B:
方波组成的正弦波

楼主:
呵呵 我是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C:
呵呵;变频电源输出的是纯的正弦波;

网友D:
是宽度处于变化之中的方波,所谓PWM波。电机绕组(电感)有平波功能,流经电机绕组的电流波形,就基本上接近正弦波了。
这个方波的频率,其实是载波(可由参数设置),一般为数千赫兹至二十千赫兹以内。载波的宽度变化含有基波(0~50Hz)信息。电感滤掉了载波,也就剩下了基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宽度处于变化之中的方波,所谓PWM波。电机绕组(电感)有平波功能,流经电机绕组的电流波形,就基本上接近正弦波了。
这个方波的频率,其实是载波(可由参数设置),一般为数千赫兹至二十千赫兹以内。载波的宽度变化含有基波(0~50Hz)信息。电感滤掉了载波,也就剩下了基波。

楼主:
那台垃圾变频器修上了 不过输出电压最高到270V交流 示波器峰值300多一点 这个和驱动电压有关系吗?光耦驱动电压13.2和-10V

楼主:
感觉-10V的稳压管不对劲了 因该是-7.5V符合道理吧

网友D:
和驱动电压的高低没有关系,负压的范围为-5至-10V以内.

楼主:
正电压才13V 大多数资料说是+15V和-7.5V  我感觉我的这个稳压管应该是7.5V

网友F(2013-03-28):
5楼高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