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西门子M420型变频器,正反转,怎样实现多个变频,比如:正转15HZ,20HZ,25HZ,30HZ;反转:10HZ,20HZ,30HZ,40HZ
。(不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A:
一共出现6种频率,设定6速即可

网友B:
输入用继电器控制  设定6段速   2楼已经说了

网友C:
应用问题
用变频器内部简易PLC功能
可正反转、每个工段频率、运转时间、很好用的

网友D:
你去看该变频器说明书,多段速的参数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用问题
用变频器内部简易PLC功能
可正反转、每个工段频率、运转时间、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