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节电器!

楼主(2012-04-09):
无声节电器(如图)
这是一个很老的电器元件了。它是用在大容量接触器控制回路中,以减少接触器吸合时所出的燥音,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世电作用。

它有交流和直流所选择。我今天看到的是选在直流位置。

我们所用的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是380V。(380是电压先到节电器,然后再输两根线到接触器线圈接线桩头)今天在单位听一老同事讲,这个节电器输出的是直流,他说接触器在刚吸合是承受的380V电压,后来正常运行时,是节电器所担供的直流电压。我想请教下朋友们,这个是什么原理呀!
我可能表达的不是太清楚,请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里面有晶闸管,固态继电器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下的,是不是刚开始接触器械线圈吸合时,线圈承受的电压是380V,到正常运行时,线圈所承受的电压就是直流电压呢!(因为线圈的额定电压是380V)

网友B:
这个没接触过,生产线上用的是施耐德的400A的接触器(线圈电压220V),每次在临界点时吸合的声音很大,不知道这个无声节电器效果如何。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16810

刚才我在论坛里看到有师傅解释了,和大家分享下。
不过,我还再了解下呢!

网友C:
那个无声节电器里面有交流电容和电阻,二极管,继电器,启动时由按钮给继电器供电接通交流高压,使继电器自保,自保线上面串电容,电阻(电阻功率要比较大,以前改装是用500W电炉丝剪一截代替),二极管,松开启动按钮就形成低压直流供电了,电容电阻用于限流降压的(必须加电阻,不加会烧线圈,好像是容抗和感抗如果正好相等和直接短路没区别,具体原因不清楚),用在线路远压降大的地方很好,能解决大电动机启动时压降大的问题,农网改造之前做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