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看多很多都说要把模块拆下测量六路触发脉冲,不知道为什么??把模块的直流供电端口不可以吗!就是说模块没有580V的供电,只有触发到IGBT的G极电压,IGBT会坏吗 ??? 如果不会坏就断开直流580V的强电应该比拆模块方便。技术不好的话也会把主板拆坏,我是菜鸟 不懂问问大师???为什么非要把模块拆下 ,   拆模块 我怕!!!!!!!

楼主:
没有回复 自己先顶起

网友A:
我目前修的这台变频器拆了模块 报模块故障 只好断了电源

网友B:
因果关系你没搞清楚

网友C:
可以的,就是断开直流母线供电端。接入24伏进行测试也可以啊

网友D:
拆模块维修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E:
并不一定拆掉模块进行检修啊。中、大功率变频器,模块与电源/驱动板是分离的,可以“撇开主电路”单独上电检修驱动电路;小功率变频器,主电路与驱动板是一体的,可以先切断模块供电,检修驱动电路。驱动电路没有问题了,再上电试机。如果模块已经明显损坏了,如裂开了,当然可以拆掉后检修。如果测量模块是好的,再拆它就没道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