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为什么要把模块拆下测量六路触发脉冲,断开模块供电的580V不可以吗?拆模块 我怕!!!菜鸟求救!

楼主:
菜鸟求救!

网友A:
不怕胆大心细

网友B:
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C(2012-07-29):
这是个很基本的问题,你想学变频器维修,最好买两咸庆信老师的书,里面写得很好

网友D:
可以断开模块的直流供电测量啊,这样也可以通过看波形判断模块的好坏;当然也可以整体带电测量,不过比较危险,手千万不能发抖,呵呵,而且最好是测量下三路的波形

网友E:
是你理解错误,人家为什么要拆下模块呢?因为在维修时确定模块已损坏!并不是说模块是好的硬是拆下来测量驱动脉冲。只断开直流电压,有些机型可测,有些机型运行就报过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