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大家好、
我是电工新手、
想问一下、这时间继电器是如何分类的?
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分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和断电延时继电器?还有什么瞬间和延时等等?
很麻木!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呀、或者继电器内部的构造等等、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A:
瞬间和延时??/?呵呵还第一次听到啊,哪位知道 来解释解释

网友B:
呵呵;种类有N多种,你说的只是一部分;

网友C:
只有你能想到的都有

网友D:
种类很多的!使用场合与控制方式不同,选择的时间继电器也不同!有通电断的开的,有通电闭合的!

网友E:
应该叫瞬动吧,时间继电器内部有一组是瞬动闭合和瞬动断开,另一租是延时闭合和延时断开。想ST3P   C-B等。

网友E:
是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如:ST3P   C-B等就有这功能,内部有两组触点,一组是瞬间断开和闭合,另一组是延时断开和闭合。楼主意思表达不是很清楚,害你误解了。

网友F:
可先了解某个型号规格的时间继电器,然后再通过查手册、产品样本、网络搜索等方式,作进一步的了解,或留意相关电路图观察其用途。

网友E:
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型号是ST3PF或JSZ3F,它的功能就是断电后延时闭合和断开。

网友G:
1、工作原理
 在交流电路中常采用空气阻尼型时间继电器,它是利用空气通过小孔节流的原理来获得延时动作的。它由电磁系统、延时机构和触点三部分组成。
 时间继电器可分为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类型。
 空气阻尼型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范围大(有0.4~60s和0.4~180s两种) ,它结构简单,但准确度较低。当线圈通电(电压规格有ac380v、ac220v或dc220v、dc24v等)时,衔铁及托板被铁心吸引而瞬时下移,使瞬时动作触点接通或断开。但是活塞杆和杠杆不能同时跟着衔铁一起下落,因为活塞杆的上端连着气室中的橡皮膜,当活塞杆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开始向下运动时,橡皮膜随之向下凹, 上面空气室的空气变得稀薄而使活塞杆受到阻尼作用而缓慢下降。经过一定时间,活塞杆下降到一定位置,便通过杠杆推动延时触点动作,使动断触点断开,动合触点闭合。从线圈通电到延时触点完成动作,这段时间就是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延时时间的长短可以用螺钉调节空气室进气孔的大小来改变。吸引线圈断电后,继电器依靠恢复弹簧的作用而复原。空气经出气孔被迅速排出。
2、时间继电器类型及特点
  (1)特点
  1)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又称为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它是根据空气压缩产生的阻力来进行延时的,其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延时范围大(0.4~180s),但延时精确度低。     2)电磁式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短(0.3~1.6s),但它结构比较简单,通常用在断电延时场合和直流电路中。
   3)电动式时间继电器的原理与钟表类似,它是由内部电动机带动减速齿轮转动而获得延时的。这种继电器延时精度高,延时范围宽(0.4~72h),但结构比较复杂,价格很贵。   4)晶体管式时间继电器又称为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它是利用延时电路来进行延时的。这种继电器精度高,体积小。
   时间继电器可分为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类型。
   以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为例来说明时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空气阻尼型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范围大(有0.4~60s和0.4~180s两种) ,它结构简单,但准确度较低。
   当线圈通电时,衔铁及托板被铁心吸引而瞬时下移,使瞬时动作触点接通或断开。但是活塞杆和杠杆不能同时跟着衔铁一起下落,因为活塞杆的上端连着气室中的橡皮膜,当活塞杆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开始向下运动时,橡皮膜随之向下凹, 上面空气室的空气变得稀薄而使活塞杆受到阻尼作用而缓慢下降。经过一定时间,活塞杆下降到一定位置,便通过杠杆推动延时触点动作,使动断触点断开,动合触点闭合。从线圈通电到延时触点完成动作,这段时间就是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延时时间的长短可以用螺钉调节空气室进气孔的大小来改变。
   吸引线圈断电后,继电器依靠恢复弹簧的作用而复原。空气经出气孔被迅速排出。     时间继电器:当加上或除去输入信号时,输出部分需延时或限时到规定的时间才闭合或断开其被控线路的继电器。
 (2)分类
  a,电磁时间继电器:当线圈加上信号后,通过减缓电磁铁的磁场变化而后的延时的时间继电器。
   b,电子时间继电器:由分立元件组成的电子延时线路所构成的时间继电器,或由固体延时线路构成的时间继电器。
   c,混合式时间继电器:由电子或固体延时线路和电磁继电器组合构成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H:
时间继电器按延时功能分为:通电延时,断电延时,通、断电延时三种,第三种是前二种的组合体。
按延时方式分:空气阻尼式,机械时钟式,电子式…N种。
按触点形式分:延时接通,延时断开。但有不少时间继电器除了有延时触点外,还有瞬动(不延时)的触点,其动作与普通继电器的触点相同。例如现在的空气阻尼式时继,是在中间继电器上挂上延时头组合而成,原来的触点是瞬动的,延时头上的触点才能延时动作。

网友I(2013-02-06):
表示赞同。楼主误解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