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入暂存继电器

楼主(2012-04-10):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写入暂存继电器TR0。求详细步骤。
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同时执行两个并联的线圈。
另外为什么有25313这个长通继电器,难道不能用一个直线代替,具体的用法是什么。

网友A:
1、当您产生并联输出的时候,TR就会自动生成。
2、在一个梯形图程序中不能同时执行2个并联线圈的原因在于PLC的扫描方式是从上往下,自左往右的执行程序。
3、日系中不允许输出线圈直接接驳在左侧母线上。

网友B:
估计你的老师还再按(老)教科书教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老师还再按(老)教科书教学。
我没有老师,完全是自己摸索 ,还有工控论坛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C:
有前途继续努力,向懂的人的多问点问题,日系的编程方法和欧系的编程方法还是有点不同的 加油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老师还再按(老)教科书教学。
我没有老师,完全是自己摸索 ,还有工控论坛各位老师的帮助。
神童
用软件就没有TR输入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说25313长通继电器的用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