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变频器可以直接连入三相电,然后直接输出到电机吗,中间不用任何电器件?
有一台变频器就是这么连的,但他用了一个延时的时间继电器连接变频器的x1和com端子应该是给个启动信号吧!
我问过如果直接三相电直接连变频器,然后输出到变频器上,卖变频器的说需要延时一下,不能直接上电就启动!
直接上电就启动对变频器不好,还是对电机不好啊?

网友A:
变频器就输入和输出两组嘛,输出直接接电机,不用接任何器件,除非你特殊要求要选用电抗器,变频器上电直接启动,对变频器可能有点影响,也没多大影响,跟电机没关系,你可以安装一个开关,上电的时候按一下启动,延时一下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可以直接连入三相电,然后直接输出到电机吗,中间不用任何电器件?
有一台变频器就是这么连的,但他用了一个延时的时间继电器连接变频器的x1和com端子应该是给个启动信号吧!
我问过如果直接三相电直接连变频器,然后输出到变频器上,卖变频器的说需要延时一下,不能直接上电就启动!
直接上电就启动对变频器不好,还是对电机不好啊?
这是一种不正规的应用。为什么要这样呢?电气控制系统还是讲正确的逻辑控制和操作的。这种应用临时试试还可以,正常用变频器会出问题。电机倒是没事。因为变频器上电以后首先要给直流母线充电,这需要时间,如果直流母线还没有充满电,就开始启动电机工作的话,直流母线电压会很低。久而久之,直流母线的元件就会被损坏。

网友C:
变频器输入端加空开或接触器,输出端可以直接接电机。

网友D:
这个取决于使用的控制方式啊,变频器总是要有启动信号的,最好有个时间缓冲。

网友E:
呵呵;他的做法是对的;
你大约想把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直接短接,一送电就运行,这样不好;
加个延时继电器,等变频器准备好了再给起动信号;
另外停止时最好先把运行信号断开,等电机停了再把变频器电源关了;

网友F:
我是新做变频器的

网友G:
这个没有问题的,也可以上电就起动.对变频器来说没有影响

网友H:
还是缓冲点时间较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可以直接连入三相电,然后直接输出到电机吗,中间不用任何电器件?
 有一台变频器就是这么连的,但他用了一个延时的时间继电器连接变频器的x1和com端子应该是给个启动信号吧!
 我问过如果直接三相电直接连变频器,然后输出到变频器上,卖变频器的说需要延时一下,不能直接上电就启动!
 直接上电就启动对变频器不好,还是对电机不好啊?
这是一种不正规的应用。为什么要这样呢?电气控制系统还是讲正确的逻辑控制和操作的。这种应用临时试试还可以,正常用变频器会出问题。电机倒是没事。因为变频器上电以后首先要给直流母线充电,这需要时间,如果直流母线还没有充满电,就开始启动电机工作的话,直流母线电压会很低。久而久之,直流母线的元件就会被损坏。

网友J:
你好,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国产变频器在通电瞬间同时短接FWD-COM【启动信号】没关系,变频器本身会做好准备的。相反有些进口品牌变频器却不行,

网友K:
你起马弄个断路器控制电源吧,通电不能立即启动,不然会故障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有问题的,也可以上电就起动.对变频器来说没有影响


砖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国产变频器在通电瞬间同时短接FWD-COM【启动信号】没关系,变频器本身会做好准备的。相反有些进口品牌变频器却不行,
不论是把逻辑时序放在变频器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个正确的时序关系,必须要有。我说的是正确的时序关系。

变频器在交流电源接入以后,必须要等到直流母线电压达到可以工作的阈值,逆变器才能开始工作。这个阈值是否准确的判定,取决于变频器的工作是否安全和可靠。

网友L:
我记得有个白色的变频器,面板上有个调试器,有一个接触器启动3相电源,接触器一吸 就直接在面板上调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