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三菱MR一E一70AG伺服报AL  16麻烦大家知道的告诉我, 我没有手册谢谢

网友A:
最近很忙,好久没来了,不好意思,三菱MR一E一70AG伺服报AL 16是编码器异常,这个同AL20不同,AL20一般是编码器坏的可能性大些,AL16一般编码器没坏,一般是线的问题或是没有接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