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PC通信

楼主(2012-04-10):
我现在用RS232转USB通信线用作三菱PLC与华硕电脑通信。以前我也用这条线用作松下PLC与电脑通信,驱动已装CH340,通信完好。现在电脑COM为COM9,设定PLC为COM9通信测试出现“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ES01808009],请教是否都把COM改成COM1,COM2,COM3,COM4试一下,但现在在电脑硬件上显示COM1,COM3,COM4被占用。

网友A:
不清楚你使用的三菱的型号是什么,三菱的FX系列PLC为RS422.

网友B:
自己到设备管理里改下COM口,就行那。

网友C:
COM口号可以任意改的,百度一下

楼主:
PLC型号FX2N,我现在又用了一条台式机用过的通信线,可以在台式机上与PLC通信。但接了USB接口后,同时修改手提上的串口和GX的COM为COM1,COM2.COM3.COM4会出现“无法与PLC不通信,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

楼主:
是不是要买专用三菱的RS232转USB通信线?

网友D:
三菱的FX系列有专用的国产的USB线:USB-SC09-FX或是USB-SC09

网友E:
可能你之前装的相关设备驱动太多,把COM口前面的给占用了,没用的删除几个;

网友F(2013-07-11):
正常来说,首先是查看计算机COM口参数,然后再将软件里的COM参数与计算机对应就可以了。

我一般是采用COM2通信,波比率9600。

设置好参数后,在软件里的 传输设置 里设置参数,之后在 读取PLC 里测试通信。

网友G:
USB转串口线,将串口线插在USB接口上,点击我的电脑查看硬件属性,找到虚拟串口,查看其属性,里面有虚拟的串口号;
在编程软件通讯工具里将端口改为虚拟串口号就可以;注意如果是FXGPWIN的话需要将7、8脚短接;

网友H:
可能驱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