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自力式蒸汽减压阀在工厂蒸汽管道上应用的几个关键点
  由于工厂生产工艺的需要,蒸汽是必不可少的工艺介质,需要从电厂输入蒸汽,因电厂到工厂的距离较远存在压力波动较大的情况以及工厂在实际使用的流量波动范围较大,因此在进入工厂的蒸汽主管道压力进行减压稳压。
  采用自力式蒸汽减压阀,因简单方便,维护量小,特别是能适用在无电无气及防爆的场合,因此在蒸汽减压稳压的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见以下特点:
  1蒸汽减压阀压力设定点可在压力调节范围内现场调节;
  2蒸汽减压阀阀体部分与执行机构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现场要求变化更改执行机构或弹簧,实现压力调节范围在一定范围内快速更换;
  3ZZYP自力式压力调节阀一般采用波纹管作为压力平衡元件,阀前、后压力变化不影响阀芯的受力情况,大大加快阀门的响应速度,从而提高阀门的调节精度;
  4ZZYM自力式压力套筒调节阀采用了自平衡型双密封面阀芯作为节流件,介质应清洁无颗粒状杂质,适用于压降较大,阀门口径不大,泄漏量要求不高的场合;
  5ZZYN型自力式双座调节阀采用了自平衡型双密封面双座阀芯作为节流元件,适用于阀门口径较大的场合;
  6蒸汽减压阀膜片式执行机构采用橡胶膜片作为压力检测元件,刚度小,灵敏度高,反应迅速,调节精度高,适用于控制压力≤0.6MPa;
  7蒸汽减压阀活塞式执行机构采用气缸活塞作为压力检测元件,适用于控制压力较高的场合,压力设定值≥0.6MPa;
  8蒸汽减压阀波纹管执行机构采用波纹管作为压力检测元件,适用于高温等较恶劣工况的场合。
  采用自力式蒸汽减压阀方案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也是实际应用使用不当经常出现的问题:
序号
注意点
作用
使用不当产生后果问题
1
阀后应安装储气罐
可起到缓冲稳压的作用
当流量变化时,产生压力较大的波动现象。
2
减压阀后应安装过压保护装置
防止阀门被打坏
(即安全阀),防止因阀后流量接近为零而导致压力上升,对自力式蒸汽减压阀打坏现象。
3
安全阀的设定压力不可接近工作压力
防止安全阀起跳频繁
流量过小时,导致自力式压力调节阀趋向关闭,而产生安全阀起跳频繁。
4
因尽量减小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填料密封处的摩擦力,
防止因摩擦力过大而产生阀门反应滞后现象。
导致阀后安全阀起跳频繁或压力过低现象。

网友A:
安全阀的设定压力不可接近工作压力

网友B:
同意,还有更多的知识在http://www.grainyq.com/中国粮油仪器网,我也是从这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