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随着30套机器的寄出,浩纳尔OCS控制器的产品体验活动已经进入工程体验阶段了!为了让体验者更好的体验OCS产品,美国浩纳尔公司此前于2012年4月6日针对体验者举行一场线上交流会,有工程师为您答疑解惑,交流心得。体验活动页面:http://www.gkong.com/try/hnr.asp
 本次在线访谈主要讨论如下内容:
1、Cscape编程基础-外围接口、寄存器结构介绍;
2、Cscape编程基础-梯形图指令介绍;
3、Cscape编程基础-编程界面及应用;
4、Cscape编程基础-软件与控制器的连接,下载、上传、监控;
5、体验者疑问解答
视频:浩纳尔一体化控制器编程前准备工作http://www.gkong.com/try/hnr.asp#6
访谈页面:http://bbs.gkong.com/talk/detail.aspx?id=318320
----------------------------------------------------------------------------------
1.Cscape 软件支持ST 语言编程吗?
可以,我们支持IEC编程,可以支持5种语言,包括FBD、LD、ST、IL、SFC

2.扫描周期最小能到毫秒吗
可以到,我们现在5.7寸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是0.2ms/K 今年5月份将要上市的一款产品可以达到0.013ms/k

3.内部数据寄存器是不是都是停电保持的?
这个两种都有,开关量寄存器T是断电不保持的,M是断电保持的

4.我主要需要PID控制、远程模块的数据刷新等程序,需要做一个实际的温湿度控制系统。至于画面的规划:主要是画面的缩略图没有该图片的号码及名称,感觉相当不便(需要看下方的图号区再数画面,容易搞错,往往跳转画面按钮就做错目的地)

PID控制在我们网站上,有视频教程,里面讲解的很详细。页面跳转的话,可以通过>选择目标页面,这样不容易选错

5.使用计时器时,比如使用T%%R002,如果到达设定值,是哪个寄存器关闭?比如三菱的T1时间到,T1闭合。
TI是中间变量,计时器是用R寄存器。我们的控制器你可以直接用R3.16

6.用PID来控温,可通过PWM脉宽调制对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7.继电器输出的用什么指令?
这个就是一个IO点的输出,你可以通过赋值、置位或者直接out一个也可以

8.有没有实用的小程序,可供参考
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些,你可以下载看一下 http://www.hornerchina.com.cn/ylcx.asp

9.OUT输出用的是哪个指令?
用Q、AQ指令,分模拟量和数字量

10.Cscape 软件支持ST 编程吗?
支持的,我们支持IEC国际标准编程语言,它里面包括这个ST

11.要是点位有LED指示等就好了
可以在屏幕上做

12.感温探头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要用105的万能模拟量。我们105系类的控制器可以带很多种,具体建议看一下我们的使用手册,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13.控制器支持分散IO 吗?
有远程的IO模块可以选

14.浩纳尔的PLC,需要跟智能仪表、智能操作面板、第三方PLC通信,对方是MODBUS RTU格式协议,有样例程序吗?通信口的通信格式设定咋处理?
:我们的软件里专门有这个通讯的设置,非常方便的。通讯也是我们的优势,各大标准协议都支持的。我们的控制器是支持MODBUS通讯的,具体的使用方法你可以联系我们这边的技术支持,他们可以给你做详细的说明

15.内存256K能写多少程序?如和FX2N的8000步,S7-224CN的8000字节比较。前不久在安微的一个项目,用上电科的PLC,12000步,程序没编完,已经用12460了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般的PLC内存都是64K的,现在我们新出的XL4已经升级CPU了,那个内存更强大的。

16.自定义函数功能怎么用?
就是一些复杂的长的数字运算,可以直接写公式,不用用很多加减乘除块。那个功能暂时还不支持

17.我现在担心抗干扰性怎么样,在现场设备频率段复杂,干扰大
这个需要在做线路连接时,做好屏蔽措施,选择好的屏蔽电缆,最好将通讯电缆跟动力线分开放。抗干扰大的话,需要加抗干扰设备,我们这个是通用版的。

18.温度探头需要配公司专用的探头吗?
不用的,市面上的都可以的。

19.XLT的通讯口是隔离的吗?
这个是有隔离的

20. 函数功能块是亮点,能写复杂的四则运算吗?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函数运算已经编辑成功能块了,使用非常方便。

21.控制器可以自己设置功能图形吗?比如温度图案机器运行图案
没有问题,可以自己根据我们的图库来编,也可以找合适的图片传到控制器里。我们支持最大50帧的图像显示,您可以用这50帧来做动画

22.你们的产品在国内用过哪些项目?稳定性怎么样?
我们用过很多项目,像石油、供暖、水处理等我们公司是美国GE的合作伙伴,稳定性很好,在国内我们做过的项目很多,例如电厂、换热站、环境监控等等

23.程序写完如何操作写入PLC
用编程电缆把控制器和编程软件通讯上,下载就好了。也可以用SD卡贯程序

24.现在我们拿到的样品机还不能连接以太网吧?
样机没有内置以太网,可以加以太网模块。5.7寸的OCS控制器有内置以太网。详细内容请看网站,谢谢! http://www.hornerchina.com.cn/product1.asp?BigClassName=X系列OCS&SmallClassName=XL

25.刚刚看“体验项目”介绍,见有一个“万能模拟量I/O”的提法,是说适应于多种信号,还是其他?
热电偶,热电阻,电流,电压等这几种信号都可以

网友A: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B:
对2012年4月6日举行的线上交流会-补充回答的问题:

1.提问: 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出现这个对话框表明你计算机上的程序和控制器中正在运行的程序不同,需要重新下载。

2.如果用PID调整时过冲最初的过冲是正负多少?
——PID最初的过充值取决于你最初给定的P、I、D参数的大小。

3.浩纳尔的PLC,需要跟智能仪表、智能操作面板、第三方PLC通信,对方是MODBUS RTU格式协议,有样例程序吗?通信口的通信格式设定咋处理?
——请看文件说明

4.要是点位有LED指示等就好了?
——浩纳尔公司的模块上有,控制器上没有,可以在屏幕上做指示灯或在软件中监视。

5.我主要需要PID控制、远程模块的数据刷新等程序,需要做一个实际的温湿度控制系统。至于画面的规划:主要是画面的缩略图没有该图片的号码及名称,感觉相当不便(需要看下方的图号区再数画面,容易搞错,往往跳转画面按钮就做错目的地)?
——在屏幕编辑器中有 “VIEW SCREEN THUMBANILS” 按钮可实现您说的功能。

再次感谢大家对HORNER的关注与支持!
网站:www.hornerchina.com.cn
电话:022-23360759
公司QQ群:43042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