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各位大侠 好:
为什么我设置好汇川变频器的频率后,用plc控制只有输出的一半呀?我的设置过程是这样的:
1、F0-01 设置为4  多段速
2、F2-00 设置为1  正转 , F2-01 设置为2  反转  ,F2-02 设置为13  多段速端子1 , F2-03 设置为14  多段速端子2 ,F2-04 设置为15  多段速端子   3.
3、F8-02  设置为 20  ,F8-03  设置为 30 , F8-04  设置为 40  ,F8-05  设置为 50   结果 输出的频率只有设置的一半 分别为 10 ,15,20,25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反转控制不能实现 只有一个方向 。
盼大虾 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1   首先你先确定  正反转的问题  检查有无可能设置了只能单向运转  或者你反转端子
   ON时正转端子必须断开

2   参数只能运行一半 应该是你参数设置的问题 检查最高运行频率是多少  还有一项是一
   个百分比的设定(正常设定100%   你的可能是设置了50%)  一般最高运行频率=最高
   频率x百分比  才是你真正的最高运行频率

网友C:
可以先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调试一下;

网友D:
不知道汇川变频器的参数有没有自检和“节点”监控功能。如果有这个功能,楼主的问题应该很快能被锁定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软件,应该具备自检功能,这样,对使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是非常方便的,出现些问题,不至于猜谜语,或一头雾水的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如何判别问题的原因。

调试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猜谜语”。不知道问题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E:
看看频率给的是不是百分比

网友F:
控制的电机的额定频率多大呢?

楼主:
hh .谢谢各位大侠了 。小弟现在解决这问题了 变频器中频率设定的是给的百分比,小弟粗心没有注意。

网友G(2012-06-19):
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调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13-11-20):
很好的例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