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家庭的220V单相电源,厨房的火线和卧室的火线接触,是同相短路吗?

网友A:
同相没有电压,没有形成回路,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B:
同相怎么可能短路?  以为相位相同就没有电压差,相位不同才会有电压差的,

网友C:
楼主这样问,是遇到了某种情况,还是想搞清某个概念?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或者自己画个电路图可能就会明白了。

网友E:
这个就像麻雀站在电线上的道理一样?麻雀短路死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问,是遇到了某种情况,还是想搞清某个概念?
斑竹你好 我想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  是不是家用电只是用了3相交流电的其中一相 所以楼主所说的火线和火线接触没有电压差 故不会短路 如果说用的3相中的任意两相就会接触就会短路 但是这种情况是肯定不会出现在家用电的情况的 是不是?  谢谢

网友C:
楼上的问题,我也不能很好地回答;
如果是单相进户,两个支路的相线“相碰”,原则上不会造成电源短路,但不能排除会不会产生其他问题,故我问楼主是不是个假设的问题。
对于家庭用户,当房子较大(房间较多)、而兼作他用时(如私人建筑),也有进三相电源的可能,当然这可看成特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问,是遇到了某种情况,还是想搞清某个概念?
斑竹你好 我想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  是不是家用电只是用了3相交流电的其中一相 所以楼主所说的火线和火线接触没有电压差 故不会短路 如果说用的3相中的任意两相就会接触就会短路 但是这种情况是肯定不会出现在家用电的情况的 是不是?  谢谢

楼主:
两棵火线都是从电表引来,住户单相220V电压,按图上的接法接上后按电灯开关就放炮,这是因为插座里面出现两棵火线导致的吗?

楼主:
两棵火线都是从电表引来,住户单相220V电压,按图上的接法接上后按电灯开关就放炮,这是因为插座里面出现两棵火线导致的吗?这就是相间短路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棵火线都是从电表引来,住户单相220V电压,按图上的接法接上后按电灯开关就放炮,这是因为插座里面出现两棵火线导致的吗?
楼上的图片中的开关接的灯泡可能有些不妥吧  一般的非来回开关 应该是两相开关 也就是用来控制火线的通断 (也就是开关接火线 一端接灯泡)不应该是两端都接在灯上
然后我觉得 以上图为例子 两相插座三厢插座 和开关的火线 是重变压器中引出的同一根火线 没有相位差 所以没有电势差 古不会短路

网友C:
回10楼:
可以查线确定原因,可以画出原理图以确定是否接错线(虽然简单电路通常不需画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