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的特点

楼主(2012-04-10):
■   HaiwellHappy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类似于西门子,指令地址风格偏向于三菱,既融合了欧美简洁的编程界面,又吸收了日系简单易懂的地址风格,使用户更加容易编程,调试,监控和维护。

■    程序存储:采用Flash ROM 永久存储,无需后备电池。程序存储容量多达16K。

■强大模拟量处理功能:

1、海为PLC模拟量处理采用大码值(0-32000)

2、模拟量输入输出均支持工程量转换

3、模拟量输入可设定采样次数和零点修正,可用AI寄存器直接访问模拟量输入,

4、可用AQ寄存器直接控制模拟量量输出,并可用配置停电输出保持功能。

■强大的通讯功能:

   1、CPU主机内置2个通讯口(1个232口,1个485口),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口都可进行下载,联机,监控都可作为主站或从站。(同一个通讯口不能同时既做主站又做从站)

 2、支持1:N,N:N,N:1联网方式,支持各种具有MODBUS协议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可与任何带通讯功能第三方设备通讯(变频器,仪表)。

■支持多种通讯协议:

   1、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协议。

  2、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都由硬件处理,不需要编程,只需要一条通讯指令便可轻松完成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3、同一个通讯端口,可以使用不同的协议、不同波特率实现数据的正确交换

■高速并行总线:

    Haiwell PLC  采用高速并行总线进行扩展,满足对实时控制的严格要求。

■高速计数功能:

   1、7种计模式 :脉冲/方向1倍频、脉冲/方向2倍倍频正反脉冲1倍频、正反脉冲2倍频、A/B 相脉冲1倍   频、 A/B 相脉冲或2倍频、A/B 相脉冲4倍频

2、3种比较方式 单段比较、绝对比较、相对方式比较

3、带自学习功能;支持外部或内部的启动/复位控制。

■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1、5种脉冲输出模式 单脉冲输出、脉冲/方向输出、正/反转脉冲输出、A/B相脉冲输出、同步脉冲输出

2、支持可调脉宽输出(PWM)、高速脉冲输出(PLSY)和带加减速脉冲输出(PLSR)。

■硬件升级功能:

    无论CPU或者扩展模块,都可以通过硬件升级功能对硬件进行免费升级。比如早期的PLC没有海为新推出的功能指令(如FTC等),通过升级就可以使PLC用新的指令功能。

■ 边沿捕捉及中断:

  1、CPU主机支持8路上下边沿捕捉及中断功能

   2、所有开关量输入支持信号滤波功能设定所有开关量输出支持停电输出保持设定。提供多达68个实时中断。

■开关量输入:

       支持双向输入,如NPN或PNP都可以

■模拟量模块:

      模拟量模块可作为远程连接使用

■ 三重密码保护:

        工程文件保护口令,PLC口令,单独的程序块口令,以及禁止程序上下载。

■ 自诊断功能,掉电保护功能等

■内置仿真器:

   国内第一个带内置仿真器的PLC编程软件。仿真器可在完全脱离PLC的情况下仿真运行PLC程序,检查程序执行正确与否。

■指令丰富:

   拥有PLC常用的各种指令,海为PLC还拥有许多功能强大的创新指令。极为便利的通讯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比如通讯指令MODR,数据组合分散指令等)。

■ 模块化程序项目结构:

可建立包含主程序块,子程序块,中断程序块共32个程序块,程序块的执行顺序可任意调整,每个程序块可单独导入或导出,并且都设定密码保护。

■指令使用表格:

   提供6种指令表格,减少程序量,节约程序空间,每个表格可单独导入或导出并且具有可设定密码保护

■强大在线联机功能:

         可搜索出于PC上位机连接所有PLC,显示PLC运行状态等信息。

■在线监控功能:

        可同时监控位地址和寄存器并且同时显示注释,提供安全强制方式调试程序,可选择以十进制,十六进制,浮点数等方式显示数据。

■独有实时曲线功能:

           可对任意寄存器地址进行实时曲线监控

■人性化输入:

         提供快捷键,拖放,等多种指令输入方式,对每个输入都提示其有效的地址或数值范围,可直接输入数据

■方便编辑功能:

       支持所有常规编程软件的操作,指令查找替换,上下移,网格上下移,复制等。

网友A:
海为PLC是很好用的,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