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选型,深井泵就选大一档容量变频器,管道泵就用同档容量的风机水泵变频柜.比如深井泵是11KW,就选变频柜是15KW.管道泵是11KW,就选11KW变频柜.准备一个远传压力表,远传压力表就是旁边有一个接线盒,里面可以接线的那种,不是电接点压力表.根据实际情况选合适的表盘量程,压力表量程有1.6MP的,1.0MP的,有0.6MP的.1.0MP就是10公斤.1公斤水压可以打水平100M,向上打10M.我一般选上海仪川远传压力表一个,量程1.0MP.三芯0.75屏蔽线数米,屏蔽线的长度是合理布线远传压力表到变频柜的距离.下面以深井泵是11KW,选15KW北京中达菱科变频柜为列.接线,三相输入接菱科变频柜端子R,S,T .水泵线接U,V,W.上海仪川远传压力表打开盒子,用屏蔽线接信号,从上往下红绿黄,红接变频器主板上的控制端子GND,绿接V10,黄接VF.
菱科变频器简单恒压供水参数设置,
P0100=1     端子起动
P0101=2     VF端子
P0105=30   加速时间
P0106=30   减速时间
P0216=1    自由停车
P0500=1     PID控制
P0503=20%   PID给定 2公斤 可根据实际调
先用工频起动,若反转倒  水泵线接U,V,W任意两相
再试变频(节能)起动,若反转倒 变频输出接触器常开接出来的FWD端子线到REV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