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厂里的设备用不少阀门。坏了换新的不久又坏。有谁知道那个厂家的阀门质量好。啥牌的。先谢谢你们了。我们厂里有一套发酵设备。蒸汽和压缩空气用阀门。

网友A:
可能是应用场合不对!

网友B:
伐的型号选的可能不对

楼主:
厂家安装的。按厂家原型号换的。全是带法兰盘的截止阀。就是用不久。

网友C:
这个要请教在化工企业的负责设备的朋友了,以前接触过一点点,不好意思,现在忘了品牌了。

网友D:
没接触过

楼主:
多谢各位。有知道的师傅请指点一下。我也是个外行。

网友E:
管路里的介质温度很高吗?阀坏是被腐蚀坏的?还是因高温坏的?

楼主:
蒸汽阀。容易发生关不严现象。

网友E:
那就去找耐高温高压的气体阀门。得花钱的,否则还是换一个坏一个。买个贵点的,对路的,就不容易坏了

楼主:
n那个厂家的好,啥牌子的好。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F:
让某阀岛制造厂家给你推荐一款合适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不明确。

网友G:
要专业温度阀,网上搜一下很多,有高温常温和低温型

网友H:
楼主所用阀门是蝶阀或者球阀性质的旋转阀么,这种阀门内部的密封靠软密封实现,其无法阻挡蒸汽的高温高压的侵蚀,特别在前后压差较大的时候加上水击其软密封损坏严重,而蝶阀的情况更严重,所以对于蒸汽阀要使用普通的直行程切断阀。
对于压缩风的损坏主要是气流的侵蚀冲刷,因此要选用耐磨损的阀芯结构,偶厂的空压机的干燥塔先前的阀门也是内部磨损严重,不同楼主的是偶们需要维修,刚开始是定制配件由于采购周期较长,最后自己采购了一定直径的聚四氟乙烯圆柱体自己加工阀芯,呵呵,用的还不错,一两年换一次。

网友I:
高山牌子的还行  我们锅炉上用的都是 高山的  蒸汽锅炉

楼主:
高山牌子还可以。现在用的也是。我总觉的是冒牌的,不耐用。可是不会鉴别,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J:
建议楼主去生产资料市场去问一下再好不过了!以前接触了,现在早已经忘记了!

网友K:
是不是设备外围有问题?

楼主(2012-05-12):
设备外围没问题。

网友L(2013-04-18):
本公司专业蒸汽阀,导热油三通阀,你用多大口径,联系方式13915246052

网友M:
强烈推荐德国KSB的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