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最近单位拆低压设备,有一段电缆埋在土里,需要拆除部分低压电缆沟里的电缆,有些设备又不能停,想问问如何才能判断哪些是有电的,哪些是没电的。最好是不破坏绝缘。

网友A:
用好的数字电笔试试

网友B:
用电流钳形表测量那根有电流说明就有电。

网友C:
用数字验电笔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D:
强悍啊,电缆也钳得出电流?

网友E:
可以试一下世达的数显电笔,里面的说明书上好像有介绍。

网友F:
几十元的验电笔,放在火线旁边就会滴滴叫;

网友G(2012-06-26):
据说,用听诊器听电流嗤嗤的声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强悍啊,电缆也钳得出电流?
就是   ,三相四线都在一块儿怎么钳? 要是没负载怎么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