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我用的是MM430的变频器,最近出现一个问题,

参数设置是0-20MA 对应0-50HZ

但是出现我给0HZ时电机就满频运行· 不管你怎么调整频率 电机输出一直为50HZ运行

而且参数P0757--P0761 设置就是按照上面的设置的 0, 0%, 20, 100%, 0

我用的2号模拟量通道 DIP开关已经拨到ON 的位置了 而且 我在R752参数可以观察到我给定频率的变化,

急求 · ·· ·答案· ··

网友A:
首先 0到20MA 到底有没有变化

楼主:
输入量有变化 ·  输出一直是50HZ

网友B:
频率改为面板控制先试一下;

网友A:
要不改为面板 或电位器 给频率,看看 有没有反应

楼主:
尝试了面板操作可以加减频率 ··

网友C:
给定模拟量设置 是不是4-20mA对应50-0Hz

楼主:
主要问题给变频器使能信号 变频器就满频运行 ·

我怀疑是是不是命令源错误了

但是我查找过P700设置是端子输入    P1000 设置是 72      模拟量2号通道

变频器输入是电流信号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