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直流电降压

楼主(2012-04-11):
本人有一块12伏的电瓶。想在上面得到一个稳定的6伏电源怎么做才能实现。希望有知道师傅给说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A:
用一个3端稳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两个方法 用一个7806转换 还可以用夹子直接从电瓶中间的桩头取 因为铅电池每个单体是2V 取3个单体就是6伏 但这样的话记得充电也要从中间冲 否则破坏了单体的平衡性 电话会坏得快

网友C:
看来最好的方法是2楼的用专业的转换器

网友D:
各个方案都可行,唯有三端最便捷。

网友E:
自己焊个317可调稳压电源,要不就网上买,电路板几块钱而已, 但是注意了 317输出电流不大,最好1A以内比较安全 ,不知道你需要的DC6V 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F:
LM317是最好的!可以调节的!

网友G:
LM317并不是最好的方案,楼主你既然提到了是电瓶,我看你的电流应该不会小,这种情况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流斩波,你去taobao搜索下DC降压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