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控目电压低

楼主(2012-04-11):
直流屏控母报欠电压,电压表显示200V,通过转换开关手动投切硅链可以调整控母电压。
我问的是在自动状态下,如何调整控母电压。
另外如何调报警值。
那些因素影响控母电压的。

网友A:
一般直流屏控母正常电压220-230V。合母250-260V 为正常值。  直流系统是靠交流电源进行浮充。当直流电压低于220V以下时在自动状态下交流电给直流充电。当交流电压比较低时那么直流电压也会降低。降低到设定值时就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流屏控母正常电压220-230V。合母250-260V 为正常值。  直流系统是靠交流电源进行浮充。当直流电压低于220V以下时在自动状态下交流电给直流充电。当交流电压比较低时那么直流电压也会降低。降低到设定值时就会报警。。。
交流侧电压为420V,合母电压为250V。应该都达到标准了。

网友B:
现在新的直流屏不再有合闸母线电压和控制母线电压之分了,不同的直流充电装置都有不同的操作设置,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形式的充电器?估计是旧款的直流充电装置吧?

网友C(2012-05-24):
一般是上交流或者合闸 分闸的时候 就会出现控母欠压状态。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直流屏运行的时候出现报警?如果是的话 检查一下 电池电压是多少?正常情况是243V 左右
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检查硅链是否烧坏。

共同发展 打造团队精神的势力。有需要合作可以联系我 主要产品如下 专业生产(7AH~1000AH,48V 110V 220V) 的直流屏 壁挂式综合直流电源(7AH~40AH 24V 48V 110V 220V) 分布式直流操作电源 微型直流操作电源(400W,600W,800,1000W 24V 48V 110V 220V)  QQ:77190151 联系电话 1363283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