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问题1:指令tim和timx有什么区别?
问题2:我想在设定一个计时器是20秒,是不是可以这样写:ld i0.00 ,mov &200 d20,timx 8 d20?
问题3:我想在文本上设定一个数值到d21 ,d21要求断电保存,该怎么做?
问题4:三菱的ld 8002 ,and= d21  0,mov 200 d21。改成cp1e,怎么做?我想让plc一上电,有些需要外部设定的数值就自己先写进一个数值,不然的话内部有些计算就会出错。

网友A:
OMRON也有初始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1:指令tim和timx有什么区别?
问题2:我想在设定一个计时器是20秒,是不是可以这样写:ld i0.00 ,mov &200 d20,timx 8 d20?
问题3:我想在文本上设定一个数值到d21 ,d21要求断电保存,该怎么做?
问题4:三菱的ld 8002 ,and= d21  0,mov 200 d21。改成cp1e,怎么做?我想让plc一上电,有些需要外部设定的数值就自己先写进一个数值,不然的话内部有些计算就会出错。
问题1:指令tim和timx有什么区别?
TIM的定时值设定数据为BCD码,如#0000~#9999,而TIMX设定的数据类型为二进制,如#0000~#FFFF,&0~&65535。
问题2:我想在设定一个计时器是20秒,是不是可以这样写:ld i0.00 ,mov &200
d20,timx 8 d20?
可以
问题3:我想在文本上设定一个数值到d21 ,d21要求断电保存,该怎么做?
欧姆龙的D区域默认掉电保持。
问题4:三菱的ld 8002 ,and= d21 0,mov 200 d21。改成cp1e,怎么做?

网友C:
顶一下
再拍一下----CP1E不支持此命令

楼主:
感谢cvlsam大侠,另外请问知道一点大侠,您说的是哪个指令?

网友D(2012-07-02):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
再拍一下----CP1E不支持此命令

CP1E 的PLC 是支持TIMX 指令的。 CP1H 同样支持,只是不能和TIM 指令共存,而CP1E PLC,两者都能共存。

网友E(2013-08-13):
CP1E想断电保持,加电池吧。否则照样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