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中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前几天收到体验发的货后,在做一个同步控制的测试,问下怎么发过来的pec8000的两个数字输入点接上信号就是没有反映,其它的输入点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还是这两个点是坏的,会不会是质量问题。看手册也没找到是什么原因,图片在附件中

网友A:
你好 您可以把COM和GND短接,然后用24V电源点击I0.4 I0.5指示灯亮
    也可以直接把24V接到COM,然后用地线点击I0.4 I0.5
    也就是说COM口为共地或者是共电源口

楼主:
回复DCCE_dong 版主:你好 您可以把COM和GND短接,然后用24V电源点击I0.4 I0.5指示灯亮
我是说就i0.4和i0.5不行,i0.0.i0.1,i0.2,i0.3,i0.6,i0.7都好的,接线绝对没错,在com口接电源负极。正极接根线去碰这两个输入点指示灯都不亮,其他输入点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就i0.4和i0.5不行,i0.0.i0.1,i0.2,i0.3,i0.6,i0.7都好的,接线绝对没错,在com口接电源负极。正极接根线去碰这两个输入点指示灯都不亮,其他输入点正常的
请问您的问题是否解决
如果影响体验的话,请把模块邮寄回来,帮您查看是否是产品问题
并帮您处理

楼主(2012-06-08):
问题以解决了,发现大工计控的plc虽然标的电源工作电压是9-30v但是低于16v就工作不稳定了,我改用24v开关电源后问题解决,希望其他体验会员注意一下,尽量使用24v左右电源很稳定

网友B(2013-02-26):
产品说明书特别注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