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数控技术及数控机床的应用,成功地解决了某些形状复杂,一致性要求高的中、小批零件的自动化问题,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还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准备周期。但是,在数控车床使用过程中,数控车床难免会出现各种故障,所以故障的维修就成了数控车床使用者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销售公司售后服务不数控技术及数控机床的应用,成功地解决了某些形状复杂,一致性要求高的中、小批零件的自动化问题,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精度,还减轻了工的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准备周期。但,在使用过程中,数控车床难免会出现各种故障,所以故障的维修就成了数控车床使用者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销售公司售后服务不能得到及时保证,另一方面掌握一些维修技术可以快速判断故障所在,缩短维修时间,让设备尽快运转起来。在日常故障中,我们经常遇见的是刀架类、主轴类、加工类、系统显示类、驱动类、类等故障。而刀架故障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在这里,分类介绍一下日常工作中遇见的四工位电动刀架各类故障及相应地解决方法,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所用数控系统是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所生产的GSK系列车床数控系统。
故障现象一:电动刀架锁不紧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①发信盘位置没对正 :拆开刀架的顶盖,旋动并调整发信盘位置,使刀架的霍尔元件对准磁钢,使刀位停在准确位置。
②系统反锁时间不够:调整系统反锁时间数即可(新刀架反锁时间t=1.2s即可)。
③锁紧机构故障 :拆开刀架,调整机械,并检查定位销是否折断.
故障现象二:电动刀架某一位刀号转不停,其余刀位可以转动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①此位刀的霍尔元件损坏:确认是哪个刀位使刀架转不停,在系统上输入转动该刀位,用万用表量该刀位触点对+24V触点是否有变化,若无变化,可判定为该位刀霍尔元件损坏,更换发信盘或霍尔元件
②此刀位信号线断路,造成系统无法检测到位信号:检查该刀位信号与系统的连线是否存在断路,正确连接即可
③系统的刀位信号接收电路有问题:当确定该刀位霍尔元件没问题,以及该刀位信号与系统的连线也没问题的情况下更换主板

网友A:
该方法只适用于简易数控车床。

网友B(2012-10-22):
很详细,很全.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SIGNATURE............................................................................................................................
8020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