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的MSG指令

楼主(2012-04-11):
在使用MSG指令时,梯形图的梯级输入条件经常加控制位MG/EN常闭节点,请问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好像没什么实际意义,我们用MSG指令都是无条件使能的。

网友B:
当执行使能MSG的时候EN为1,前面用EN的常闭是防止多次发送数据。只有当DN为1的时候EN才会复位,这样才可以进行一下次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