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12-04-11):
各位大侠:

            初学VB编程,串口通讯,以下程序看不懂: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 收到 RThreshold # of
xv:    Dim hk As Variant

     hk = MSComm1.Input
     If Check2.Value = 1 Then '十六进制收数
        If Check1.Value = 0 Then '帧处理

           If hk(0) = &HFA Then '帧头
         z_star = True
              ovt = 0
           End If

           If hk(0) = &HFB Then '帧尾

            z_star = False
            in_data(ovt) = hk(0)
            Call dispose_data '收到完整的一帧后调用数据处理了程序

           End If

           If z_star = True Then
             in_data(ovt) = hk(0)
             ovt = ovt + 1

           End If

         Else

          Text1.Text = Text1.Text & Hex(hk(0)) & " "

         End If

     Else

      Text1.Text = Text1.Text & hk
      End If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Then

  GoTo xv
  End If
  End Select

End Sub

上面的&HFA 和&HFB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H表示十六进制,FA、FB是数据

网友B:
ctrl+g,出现立即窗口,输入?&hfa后回车

楼主:
程序中用&HFA和&HFB代表帧头和帧尾有没有上面特别的意义呢!还是看不懂用这两个起到上面作用,谢谢各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