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给位前辈:

            小弟入行也就一年多点的时间,对制动单元比较疑惑。
        网上也找过一些信息,也问过公司的同事。
        制动单元的主要作用主要是电机减速,处于发电状态时母线电压升高,当电压升到一定值时(380V的一般为700V)为了保护变频器的电容和其他器件,制动单元打开将母线电压加到制动电阻上,卸掉过剩的能量,是变频器不报警,不损坏,保持机器正常运行。
        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制动单元品牌很多,但是不太清楚具体的选择制动单元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比如根据电流选制动单元大小,还有呢?

网友A:
制动单元?只考虑它的直流母线输入电压等级和制动电流即可。也就是说,要达到制动功率主要是考虑制动电流,把制动单元的工作制动电流别选择小了,电压等级别选错了。这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