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前几天看到KINCO的一个信息:
“伺服家族又添新成员啦:兼具步进/伺服优点的CD120系列!!大扭矩,高响应,拥有过压、过流、过热等多种保护措施、多种控制模式以及增益自动调整功,还免焊接,防插错呢”
简单来说CD120就是一个伺服驱动器带一个步进电机加编码器。
据说这种步进伺服,在半导体或纺机等轻载高速响应的应用中,性能比一般的交流伺服强多了。

接线柱如下图

想问问用过步进和伺服的,这个是不是和变频器驱动电机+编码器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A:
确认是步进电机吗?步进电机转矩怎么控制呢?不可控的。如果是步进电机,就不能叫伺服电机了。他没有转矩的闭环控制,应用场合就相当的有限了。

网友B:
加编码器的步进是有,但不至于比伺服还牛

网友C:
步进伺服?难道就像“小功率,大马力”呵呵,两者不能共存吧

网友D:
呵呵;价格上可能比进口的伺服有优势,但要说功能比伺服强,需要证明;

网友E:
我确实见过比伺服还牛的步进电机系统。不失步,自动找程序指定位置。价格比伺服略便宜10%左右。但只见到小的机型,没有看到大机型。

网友F:
步进电机响应性没有伺服高的

网友A:
我的观点是,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最大的区别在于转矩的闭环控制。伺服的转矩是可控制的,步进电机的电流是开环的。其实定位倒是无所谓的,步进能干的,可以不用伺服,降低成本。但是有些定位的控制是需要有力矩控制的,所以,这种场合步进电机就无法胜任了。

网友G:
1、本来伺服就是自动控制的执行电机,伺服电机的特点就是步进式位移可定量控制式;
2、现在把普通电机+编码器的由上位机指令脉冲与编码器反馈脉冲比较发出开关、调速控制的系统叫做伺服;
3、有很多人误认为编码器的检测的高精度就是这种伺服控制的精度,反而认为步进伺服是不精确地控制方式;
4、实际上编码器只是实现了检测转动位移的高精度检测,而电机的位置控制还停留在很低级的无精度的开关控制状态;

网友A:
不可能吧?伺服控制的位控是闭环的!它不仅仅是位置闭环而且是速度和电流的闭环。通常的伺服控制系统,位控是最外环,速度控制是中环,电流控制是内环。他组成的是三环系统。步进电机是开环的走步,当然做纯粹的位控,没有其他的工艺要求,步进是可以的。但需要做带转矩控制的位控,步进电机不合适。

网友G:
1、步进实现了运动过程各状态的位置精确控制;
2、伺服只是始、末或者初、终两态的位置精确控制;
3、“步进”追求的是过程位移量的控制,最终实现目标位置的控制;
4、“伺服”只能是初、末最终目标位置的控制,中间过程位移量与控制无关;
5、所以“步进”适宜绣花这样需要严格控制过程位移量的工艺需要,而伺服无法应用于这种工艺;
6、所以“伺服”适宜机械手动作这样的控制初、末动作的工艺需要,而步进在这样的动作控制中显得“笨”或者“慢”!
7、可以说“步进”是精细控制,而伺服是粗狂控制,伺服只求开始和终了的位置;原理不一样,控制方式不一样!

网友H(2019-04-27):
回复 网友G:
这个比较精辟,好理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