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启动

楼主(2012-04-11):
115KW电机采用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因压降大,接触器线圈不易吸合,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加个交流接触器节电器

网友B:
主电路电线太小,或者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C:
控制回路 恒压

网友D:
主要是变压器容量太小所至!控制回路接一台交流稳压器试之。

网友E:
变压器多大?这台电机起动时变压器还带多少负荷?电机供电线多少长?什么规格?

网友F:
干一天算一天.控制回路加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