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那位师傅上传一份能正反转的星三角启动线路图

网友A:
论坛中有你捜一下

网友B:
在星角的基础上加个接触器就行了,挺简单的

网友C: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D:
不行吧!是不是有点问题,那个SU4放在图中起什么作用而且控制KM3线圈线路上怎么没有串联KM4的常闭点呢,还有最好是把KM3-2和KT1-1T调换个位置时间继电器线路放在中间,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E:
确实觉得3楼电路有点问题,SB4是干什么的,手动转换星角的吗,还是?

网友F:
正反转星三角启动电路

网友E:
6缕的电路 不错,谢谢!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正反转的机器基本上是没有的。主要用于新弄玩玩的一种电路思维而矣。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因船挖沙经常堵转,需要反转,特求教的。六楼的,谢了,采用接一下,看合适不。

网友F:
祝你成功!

网友H(2014-06-24):
回复 网友F:
梯形图怎么画啊??

网友I:
6缕的电路 不错

网友J:
如果这样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