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1,NR2-25G/Z
2,JR36
3,JRS2
4,JR28(LR2)-25
等等

使用环境一般,无特殊要求,只想很好保护电动机。

先谢了

网友A:
不管什么控制电机,选择施耐德就可以了

网友B:
热保护,十之八九都是装在上面样子好看了,还不如装一个空气开关更理想一些。我现在对热继电器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要烧的,照样烧,不烧的让它烧也烧不了。

网友C:
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用带过载保护的电机专用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用带过载保护的电机专用断路器。
具体什么型号电机专用断路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控制电机,选择施耐德就可以了
谢谢 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保护,十之八九都是装在上面样子好看了,还不如装一个空气开关更理想一些。我现在对热继电器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要烧的,照样烧,不烧的让它烧也烧不了。
好看到不重要,只要保护电动机过载。

楼主(2012-06-07):
引用 网友D:
不要热继电器,选用电机专用断路器,继电器设计要求参数是:过载3次需重新整定,整定3次或者短路一次,该热继电器应该做报废处理,
电机专用断路器 有具体型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控制电机,选择施耐德就可以了
施耐德 GV2-ME系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