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中大90V,120W的直流电机,频繁正反转,6秒一次,一天要正反转7000次,中大电机原配的直流调速器一天烧一个,都是整流二级管击穿,本人认为正反转冲击电流比较大,后改为750W的调速器还是烧,有没介绍可以频繁正反转性能比较好的调速器,设备量产后一个月要19万的产量,38万次换向,请工控高手给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改步进电机/。
或者正反转切换的时候减速后再切换。

控制板能拍高清传上来看看吗? 是通过板子控制正反转的还是用接触器控制的?
如果只是二极管击穿可以二极管放大几倍处理,或者想办法在切换的时候把电流降低些。

网友B:
直流电给感性负载供电整流输出应加一只续流二级管防止自感电动势反向高电压击串整流桥

网友C:
3楼说的对加装续流二级管

网友D:
二极管是因为电压高而击穿不是电流大的原因,可用两个二极管串联代替原整流二极管,就是两个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给感性负载供电整流输出应加一只续流二级管防止自感电动势反向高电压击串整流桥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加装续流二级管
请把问题看明白了,楼主的电机是要正反转的

楼主:
控制器没有正反转,是通过接触器进行正反转,,运行的时间2S然后换向,步进电机贵不?现在打算用变频器控制带刹车的三相交流电机,不知可否?

楼主:
在电机侧并联RC电路可否?

网友E:
改二极管 改大电流高电压的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F:
步进电机加驱动,有可能还要专用控制器,国产的一套应该2K以内吧,看楼主的转矩要求了。最好网上搜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