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本人用的EM231的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 231-0HF22-0XA0)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只有6路和7路可以接收4-20ma电流信号,前面的只能接收电压信号,但我变送器传送过来的都是4-20ma信号,请问要怎么处理?

网友A:
8路的EM231没用过;
4路的设置都是一样的;DIP设成0~5V,同时也就是0~20mA;

网友B:
应该是你设置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可以加装变送器,把电流信号隔离转换成电压信号.
仅供参考.

网友C(2012-06-03):
在输入端并联一个500欧姆电阻,即可将0-20mAx信号转换为0-10V电压信号

网友D(2012-07-25):
8路输入的接收的信号为1-5v,可以并联一个250欧的电阻,将其装换成1-5v。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现在在现场使用中,运行还可以的。

网友E(2012-08-24):
對了,接250歐的電阻,以前用一次我們用露點儀和電路板之間連接出問題,也是這樣做的

网友F(2013-12-02):
在输入端并联一个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