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断路器和接触器的主触点生锈了,怎么处理?

网友A:
换外壳,换触点,换线圈。然后就好了

网友B:
触点生锈? 不可能吧,

是接线的螺丝生锈了吧? 换掉就可以的。

网友C:
螺丝生锈遇到过,触点生锈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D:
如果是触点生锈了,肯定是假货?扔了!!

网友E:
现在的触头都是铜的。不会生锈

网友F:
你用在什么场合?是否潮湿环境?

网友G:
如生锈接触器的质量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是一种合金铜,铜里面加了铁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