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请问西门子200plc 226或224型号能否接两台海泰克pws6600s-s,用plc一个端口接两个文本显示器。
请专家指点一下。
我的设计是这样的,plc的一个端口接入工厂总线,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另外一个端口接两块海泰克的文本显示器,分别控制连接在plc上的两套设备。
关于三楼设计两个屏分为一主一从,那数据是如何采集的,是主屏将plc数据全部读入,从屏从主屏中再读入需要的数据?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呵呵;CPU226及CPU224XP的本身就带有二个通讯口;

楼主:
我知道CPU226及CPU224XP的本身就带有两个通讯口。
我的设计是这样的,plc的一个端口接入工厂总线,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另外一个端口接两块海泰克的文本显示器,分别控制连接在plc上的两套设备。
关于三楼设计两个屏分为一主一从,那数据是如何采集的,是主屏将plc数据全部读入,从屏从主屏中再读入需要的数据?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请再做详细解答

网友B:
另外一个端口接两块海泰克的文本显示器
感觉485通讯 可以实现的

网友C(2012-12-31):
我倒是弄过,6600后面两个通讯口,可以一个屏做主屏分别连接另外一个屏和PLC,两个屏的话自己焊线就ok了,主要是硬件设置一下

网友D(2015-03-03):
文本做从站,选SLAVE模式应该可以。
通讯从PLC里做

网友E(2015-09-10):
北尔收购海泰克,纯粹是为了害海泰克这个品牌!

网友F(2017-02-25):
西门子200支持多主站模式 触摸屏选n:1 ppi可以 以前做过两个海泰克与一个西门子200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