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我这有个电机用电,380V,11KW的但供电不足够只有370V开起电机以后就只有340.有什以欠压底压补偿类的设备买的还是有没好的办法解决呢
变压到这十米左右16MM线,10MM分出..线合.

网友A:
你的变压器太小了吧?

楼主:
高压是从电网过来的我也没办法了!明天在接线合上加个电容试试看了

网友B:
在输入端加两个补偿电容,就是配电房里那种,我试过

网友C:
网侧容量太低,其实很危险,负载重电压低,电流就大,时间长了容易起火燃烧的。不是吓唬楼主,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负载一定要和网侧容量匹配。超负荷运行非常的危险。

最安全的措施:要么电网增容;要么负载降容。不要蛮干呦。

网友D:
支持楼上朋友的见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网侧容量太低,其实很危险,负载重电压低,电流就大,时间长了容易起火燃烧的。不是吓唬楼主,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负载一定要和网侧容量匹配。超负荷运行非常的危险。

最安全的措施:要么电网增容;要么负载降容。不要蛮干呦。

楼主:
给你们乍么说我都怕怕了....有没降压启动的办法

网友F:
配电有无无功屏

网友G:
我们这边的电压也很低.没到380.安装补偿电容柜,真能解决吗

网友H:
变压器增容才是实在办法!

网友I:
网侧容量太低   这个很难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