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1.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220Vac的散热风扇吗?变频器已经完好接入电机。
2.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只能接入三相220V电源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输出端接了电机后再取一相电加N线接散热风扇?不要这样做,为何不在变频器输入端取一相电接个风扇呢?
第二个电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接入三相220V/380V的电源这个取决于你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压

网友B:
嗯,第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不推荐的做法。原因就是变频器的输出不是正弦波,对风扇这样的电机线包,是有损害的。切忌接入。第二个问题,不一定,有角接的380V等级的电机。

网友C:
1\不可以;
2、如果你的电机星形/三角型接法对应380V/220V的话,三角型接法对应是三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