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3):
安川变频器L1000A   MODEL:CIMR-LB4A0045AAA
维修完驱动板电源板后单独给电源驱动板供电,接模块驱动端,断开模块供电
接CPU板,上电就显示BB,不做任何操作过几秒后CPF35,这2个代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是故障代码吗?,或者哪位有此型号变频器说明书发我一份,yuhuabing20081030@126.com谢谢

网友A:
cpf故障一般是硬件故障,看看你那部分是不是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B(2012-05-18):
恭喜你已经修好了!只差设置调试了

网友C(2013-03-17):
L1000A变频器以启动变频器玖显示bb故障 我查了半天也不清楚是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人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1000A变频器以启动变频器玖显示bb故障 我查了半天也不清楚是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人赐教。
这是基极封锁!不是报警!你把参数备份一下在初始化,你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