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0.00 w0.01 那些是什么呀(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2-04-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认真阅读了OMRON的手册就不会问这种问题看,那是W区0字的第0位和第1位。

网友B:
这个虽然没用过欧姆龙 但是猜也会猜是W事字 后面的。0 和。1是位吧

网友C:
W代表工作区,与CIO用法一样属于辅助继电器,掉电不保存~!
w0.00表示w0的第一位,w0.01表示w0的第二位

网友D:
W代表寄存器的地址,小数点前面的是字地址,小数点后面的是位地位.

网友E:
如果你认真阅读了OMRON的手册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F:
哎 在使用一个自己没接触过的新型号时,手册是很重要的,一般基本的东西手册上都有注明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哎 在使用一个自己没接触过的新型号时,手册是很重要的,一般基本的东西手册上都有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