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3):
我这边一设备是通过三颗按钮触动使其翻转,翻转动作顺序70度---0度---180度---70度。
要从70度转到0度时,按一下0度按钮即可翻转,同样要转到180度,就按一下180度按钮。
设备外缘有门装有安全光幕,正常情况是翻转动作中安全光幕触发停止动作。
问题是在翻转至0度和翻转至180度时触发光幕,设备停止,但触发未被解除时长按0度按钮可继续翻转至0度。

确认过PLC,无bug。

It‘s dangerous.

菜鸟求指教

网友A:
程序没有互锁。或者说没有解除己运行的程序。

网友B:
只是听没有用,得看到电路图及程序图.

网友C:
程序有问题或是硬件有问题,什么都没提供,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D:
问题是在翻转至0度和翻转至180度时触发光幕,设备停止,但触发未被解除时长按0度按钮可继续翻转至0度。

但触发未被解除时长按0度按钮可继续翻转至0度。
上句是否可以理解为:
   触发未被解除时,长按0度按钮可继续翻转至0度;触发未被解除时,短时按0度按钮是不可继续翻转至0度,如果此猜想成立,则多半为程序问题,程序不完善,有虫子。

楼主:
回复ZHTOK: 另外一台同样的设备,将其程序拷过来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看来plc程序没有不一样。怀疑硬件损坏。

楼主:
程式异常,谢谢各位指导